位移传感器的固定

楼主(2017-03-18):
大家好,我司目前固定图中这种位移传感器的方式是利用开一个C型孔,后用螺钉锁紧,但装配一线人员总是用力过猛将传感器锁变形。若采用基恩士选型手册中的固定件固定传感器,螺母用力过猛一样会锁坏传感器,并且非常贵,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固定方法?

网友:
口子上套几个适当高度垫圈就可以了

网友A:
附件那种螺母,不会把传感器锁变形吧, 毕竟人家设计时,把螺母锁到底,允许夹紧的范围不可能那么大,你那C字型设计,开槽不要那么大,工人把螺丝刀拧断了,变形量也很小,只够夹紧!!!!你开那么宽的槽,稍微一用力,变形量就、、、、、所以说不是方法的问题,是你自己不注意细节,改改就好了

网友:
自己设计错误吧  你这个槽 偏大啊

网友B:
这个是检测u级的!
你需要的检测幅度不会很大的!所以你可以给它做个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那种螺母,不会把传感器锁变形吧, 毕竟人家设计时,把螺母锁到底,允许夹紧的范围不可能那么大,你那C ...

你好,经过有限元分析结果,开槽锁紧位移0.02Mm时,位移传感器已被锁变形,在传感器固定过孔位置增加弹簧胶胶圈可以减少内应力集中导致的变形问题,但是弹簧胶的使用寿命可能会有老化现象影响检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检测u级的!
你需要的检测幅度不会很大的!所以你可以给它做个罩子!

请问有相关图示吗?

网友:
没扭力扳手吗?。。。

网友:
还是用人家的原装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