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孔公差应该是基轴制还是基孔制

楼主(2017-03-18):
求教:加工图纸轴承孔所标公差加工厂经常保证不了,轴承是标准件,那轴承孔公差应该是基轴制还是基孔制??           通过键来连接传动的轴和孔又应该采用基孔制和基轴制呢?

网友:
与外圈配合的孔是基轴制,与内孔配合的轴是基孔制

网友:
轴承孔是什么,是轴承内圈吗,轴承内圈是标准件,你加工什么呢。所谓轴承的基轴基孔是说,与轴承的相配合的安装孔或安装轴如果与轴承配合,加工的是安装孔或安装轴。
楼主,莫非没亲自安装过轴承吗

网友A:
1,轴承孔是基轴制。
2,你所说的第二种还是优先基轴制。

网友B:
优选基孔制,轴承外圈基轴,内圈基孔

网友:
加工轴承台阶的地方一般都是往上差干的,因为轴是与轴承过盈配合,轴承台阶可以干大,但是不能干小的原因,加工厂保证不了应该是他们没有懂轴工艺的老师傅的指点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轴承孔是基轴制。
2,你所说的第二种还是优先基轴制。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选基孔制,轴承外圈基轴,内圈基孔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