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力矩电机能用什么经济的组合方式替代?

楼主(2017-03-18):
公司有款收放电缆的设备(卷线盘),选择直流力矩电机,效果很好(使电缆保持一定的张力)。
参数如下:最大空载转速120rpm,峰值堵转扭矩20NM,功率420W;连续转扭矩30NM,功率180W。
主要是价格太贵,好几K。
现在要升级设备,寻求代替方案,要求:性能可靠,便宜(不超过4K),尺寸尽量小,能保护电机。请各位赐教。
目前想的方案:1、普通直流减速电机+液力偶合器,但液力偶合器一般没这么小。
                         2、普通直流减速电机+摩擦联轴器。

网友:
长知识了,没用过这些东西

网友:
那你为啥不淘宝买个最便宜的200瓦的电机再买个弹簧钢9.9包邮的再贴个应力片。然后连个电压比较器连个管既这样行吗?对了我是新人。为啥你们要用几千的减速机不用淘宝上的便宜减速机呀?二手的一百瓦据说就27块钱还是行星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