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管道设计

楼主(2017-03-18):
在软件指导教程了里要打开资源管理器,它在什么地方?怎么找工具文件夹选项,我的是2010版本的

网友A:
先把你有困惑的教程部分截图传上来

Ps:想玩管路还是建议用更高版本的软件,10好多参数和模型还要手动设置

楼主:
就是这个,第一步就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你有困惑的教程部分截图传上来

Ps:想玩管路还是建议用更高版本的软件,10好多参数和模型还要手动设 ...

我查了一下有说是solidworksexplorer,不过也找不到工具文件夹选项

网友A:
安装的时候要选择安装solidworks explorer

网友B:
没安装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时候要选择安装solidworks explorer

安装时后都有啊,只不过打开explorer之后没有上面提到的选项T_T

网友C:
楼上几位跟楼主玩什么捉迷藏,windows资源管理器都忘记吗,说不知道的不怕微软笑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安装插件?

都安装了,管路插件也有,不过教程上第一步需要自己自定义一个步路模板,找不到他说的工具文件夹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跟楼主玩什么捉迷藏,windows资源管理器都忘记吗,说不知道的不怕微软笑话吗

没用啊,都试过了,往下没法进行

网友(点评):
windows资源管理器不认识啊,工具菜单文件夹选项没有吗,这是最简单的显示windows隐藏文件和隐藏文件夹的方法。

网友:
照片完全看不清

1、确认是在装配体模式下
2、确认开启了管路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