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在加工中心安装校正

楼主(2017-03-18):
最近看过一些厂家对使用本厂的钻头提出的要求,有的要求0.02;有的要求0.03,但是怎样校正呢,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1,这个跳动是由机床主轴和你钻头精度共同决定的。
2,机床没问题,就是你钻头做的不好,也有装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跳动是由机床主轴和你钻头精度共同决定的。
2,机床没问题,就是你钻头做的不好,也有装夹的问题。

我是想知道,由于机床接口精度,刀柄精度,刀具精度都是一定的,除了清洁外还有什么校正的方法,如果超出了规定要求,怎么办?

网友(点评):
不是别人的问题那就把自己的钻头做好。

网友B:
装上量棒,手动旋转量棒,看跳动,跳动不大的话就是钻头的问题
钻头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而且钻头也是有精度等级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上量棒,手动旋转量棒,看跳动,跳动不大的话就是钻头的问题
钻头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而且钻头也是有精 ...

上图是三菱的,可能精度不会太差,我看他主要还是对刀柄或机床提出的要求,我检查过住友的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刃对柄的跳动,0.002的表几乎不动。

网友:
对啊,机床也分好坏的,好的机床自然精度也很高的

网友:
先测量保证主轴精度合格,再夹上钻头如图测量,如果跳动量大再夹个试棒测一下,看是不是钻头的问题,如果是,换钻头再测,如果试棒也跳,看夹具(筒夹头或钻夹头)有没有问题。

楼主:
看来厂家给你振摆要求主要是指整个系统的。我记得以前英格刀具在你买他的刀具时就要求买他的夹柄,否则他宁愿不卖刀具,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大家对钻孔正负0.02的公差感觉如何,在加工中心上加工是困难;一般或是简单,请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点评):
就英格这牌子来说,还没这么大牛B指定人家用他的刀柄。

网友:
影响因素:主轴、刀柄、筒夹、刀具,装上之后打跳动。有些厂家夹具不好的情况下会很尴尬,之前就遇到一家,用的安威刀柄,一开始打跳动0.1,我们都吓尿了,还以为自己的刀子有问题,对方倒是无所谓,重新去拿刀柄筒夹,一直换,大概换了有五六支刀柄,最终打跳动0.004,我们当时也是一脸懵逼的。其实我们有说帮他们提供刀柄筒夹,不过人家觉得这样也挺好,能省钱嘛,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网友(2017-09-04):
  对于加工精度要求较高的部位都事先测量一下刀具的跳到比较好,除非你用的刀柄和筒夹比较好,真要是不行就换刀柄或者筒夹,以我的经验来看,碰到跳动大的最大原因是筒夹的问题

网友:
用液压刀柄试试 我们用着很好用

网友C(2018-09-26):
求大神一个问题,40Cr调质 硬度250-280HBW,直径30mm,调质层深度6mm左右。在这个圆柱的曲面上钻一个φ8的孔。要求公差为0-0.1mm,设备为专用钻床,卧式。设备自身的震动和转轴的摇摆忽略不计。请问大神用什么钻头合适。现在用高速钢钻头验证,一盒10根里面有两三支钻出来合格。整体合金钻头家里采购买不到长的。这个钻孔的公差与哪些方面有关?转速,进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大神一个问题,40Cr调质 硬度250-280HBW,直径30mm,调质层深度6mm左右。在这个圆柱的曲面上钻一个φ8的孔 ...

我是做刀具的 可以给您定制

网友:
这种精度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追求,钻孔精度不需要这么高的,若要实现高精度孔,需要其它加工方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