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供油系统故障

楼主(2017-03-18):
泵体正常工作,出口压力可调到35mpa左右,母分配阀刚开始可以正常工作,阀针正常动作。过几分钟后,压力持续处于高位不回落,母分配阀阀针不动作,支路各阀针也不动,润滑点没有油,是什么原因?

网友:
1,哪里堵了?
2,能上个原理图,问题说的细致点。

网友A:
线路很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很长吗?

算是 点多面广吧!最远的输送要几十米了,而且是高空

网友:
原理图分析比较直观

网友(2017-09-06):
这种供油系统有个大缺陷,一个供油点堵了就影响一个支路阀,进而影响母阀,最后整个供油设备不好用

网友:
分配阀是递进式分配器吗?如果是的话,堵了一个 ,就都歇菜了。

网友(点评):
递进的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2018-01-12):
压力一直处于高位应该是哪里堵了,从泵出油口拆开一步一步判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