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钨钢棒 同心加工

楼主(2017-03-18):
钨钢棒 2mm到10mm  孔径0.3到8mm  长度都是在50mm以内   现在就是手工治具磨   没效率  效果也不理想   想寻求加工方法与机器方案  小弟先谢谢

网友A:
楼主是要保证内孔与外圆的同心,还是保证各外圆间的同心?或是圆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保证内孔与外圆的同心,还是保证各外圆间的同心?或是圆柱度?

内孔与外圆的同心 公差0.03以内    有什么机器吗   效率要跟上

网友(2017-08-01):
这个恐怕要做夹具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