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滑动丝杆选型计算

楼主(2017-03-18):
现要设计一普通机床进给传动系统,其传动图如图1示。
给定条件:电机转速及功率、进给转速。现进行到丝杆的选型计算,查了机械设计手册关于滑动螺旋传动内容(截图2),但其中轴向载荷不知道如何确定。希望各位大大能指导下,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简单说是你拖板与接触面的摩擦力。

网友(点评):
再除以丝杆传动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是你拖板与接触面的摩擦力。

1.依前辈的思路,轴向载荷F=μMg?这个应该只是等速情况下等式成立,应该还需要考虑加速度但老师给的参数里没有加速度。
2.如果告知丝杆的轴向移动速度,是不是可以用以下公式求出轴向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