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倒角钻可以反面倒角

楼主(2017-03-19):
https://v.qq.com/x/page/z03498raakd.html倒角钻用过,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需要在孔的反面倒个角,如果孔的反面没有干涉面还可以,加道工序就可以解决,但是有的孔反面有干涉面,刀具加工不到就比较麻烦,最近有个图纸要求垂直两个面上的交叉通孔,孔底要求倒角,如果使用这种刀具是不是刀具可以解决啦,省时省力
钻头什么原理不清楚,不过估计刀柄和刀座应该是专用的,而且是有机构和钻头连接的吧

网友A:
挺不错的设计!

这里除了相同的设计以外,再提供一个另一种的,两种正反两面都可以“倒角”,即可装到加工中心主轴上,也可装在手动工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设计!

这里除了相同的设计以外,再提供一个另一种的,两种正反两面都可以倒角,即可装到加工中 ...

倒角那部分自己弹出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角那部分自己弹出来么?

是的。这两种设计都是一个原理,过孔时,倒角的刀片可以收缩工作外经之小于孔经,过孔后随工作转速的提高,刀片的工作外经在离心力作用下张开至大于孔经的工作范围后,再加上轴向运动,进行所谓的“倒角”工作。

网友(点评):
这种刀不是靠离心力甩的。

网友(点评):
手动的不是。装备到主轴上旋转时,就会受到离心力的作用。

网友(点评):
手动的不受离心力作用。机动的会受到离心力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两种设计都是一个原理,过孔时,倒角的刀片可以收缩工作外经之小于孔经,过孔后随工作转速的提高 ...

没有其他连接机构,倒角稍大一些的时候,会不会振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其他连接机构,倒角稍大一些的时候,会不会振刀?

请注意我为什么要在“倒角”两字上加引号。这所谓的“倒角”,其实与数控加工中严格定义的倒角是不一样的。说到底,它仅仅是去毛刺的第一工序刀具。倒角是有尺寸要求的,刀具不一样的。所以振刀的情况又需要区别对待。

网友(点评):
这不叫倒角. 叫去毛刺 .是么

网友(点评):
严格将是去毛刺。楼主定义为倒角。

网友:
好优利的。我以前发过,有人怼得利害。

网友(点评):
如果没那么贵 我肯定买. 有些孔 有这个 确实好用的.

网友(点评):
确实有的零件需要这种刀具

网友(点评):
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C:
类似的倒角刀见过,都是手工去毛刺用的,一把去毛刺的刀,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两种设计都是一个原理,过孔时,倒角的刀片可以收缩工作外经之小于孔经,过孔后随工作转速的提高 ...

层主的意思是,转速低的话,倒角刀片不伸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倒角刀见过,都是手工去毛刺用的,一把去毛刺的刀,几百块

手动去背面的毛刺也可以啊

网友:
我在2楼的文字里已经说明了这两种设计即可装备机器也可用于手动工具。并在楼主提问是否所谓的“倒角”部分可以弹出来时,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的意思是,转速低的话,倒角刀片不伸出来?

不必过度解读。请再仔细看一下我的上述回复。

网友:
这是好优利的双面倒角刀,官网上资料挺全的

网友D:
我做这类刀具超过10年了,

网友E:
日本BIG有  反刮刀  刀片座而已  对孔有要求  太小就不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这类刀具超过10年了,

这种倒角刀具可以倒交叉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本BIG有  反刮刀  刀片座而已  对孔有要求  太小就不能了

大小了,倒角那部分做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了,倒角那部分做不了吧

反刮刀   肯定要孔里面去呗

网友D:
交叉孔需要提供图纸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叉孔需要提供图纸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类似于这种,能倒多大的角,上回有个客户要求D6的孔去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倒角刀具可以倒交叉孔吗

要看大小孔的比例,交叉孔也有其他的产品可以去除。

网友F:
引用 楼主:
类似于这种,能倒多大的角,上回有个客户要求D6的孔去毛刺

具体大孔小孔的尺寸是多少?
6mm的孔径可以用。倒角大小是要根据加工中心的转速和进给调整。

通孔倒角刀

通孔倒角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大孔小孔的尺寸是多少?
6mm的孔径可以用。倒角大小是要根据加工中心的转速和进给调整。

就是去个毛刺,没有什么倒角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去个毛刺,没有什么倒角要求

具体如果需要沟通可以加我QQ2487879686或者打我电话18116255779联系。

网友(2017-07-01):
引用 网友D:
交叉孔需要提供图纸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你好,你的联系方式能留一个吗

网友E:
是的   BIG也有这种的两款  反面倒角  反面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   BIG也有这种的两款  反面倒角  反面锪孔

像这种刀具应该很贵吧,最小可以加工多大的孔

网友G:
音叉式的磨损了就没什么效果了,修复也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音叉式的磨损了就没什么效果了,修复也比较难。

不好修复的话,成本也会变相的上涨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种刀具应该很贵吧,最小可以加工多大的孔

是比较贵  有两种  一种6.5 一种4.5  6.5的更牛逼一点

网友H:
去毛刺工作确实是比较重要的工作

网友I:
有点意思,好像出来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毛刺工作确实是比较重要的工作

去毛刺专门有一本工艺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意思,好像出来很久了!

产品已经成熟使用了吧

楼主(2018-01-05):
引用 网友J:
这样倒角,,底部要避空很高,不然顶到底部或垫铁,,现在日本在第2次加工都是用手持式气动倒角机,倒角效 ...

这个倒角机貌似不能在车床或加工设备上安装,效率是不是 不高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好修复的话,成本也会变相的上涨

那个自动通孔倒角刀可以修磨好多次的,不好的地方是会把孔壁拉毛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自动通孔倒角刀可以修磨好多次的,不好的地方是会把孔壁拉毛

也就是说粗糙点的表面是可以使用的,精度高的工件是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粗糙点的表面是可以使用的,精度高的工件是不能用的

对孔径也有影响,如果倒角前的毛刺太硬太大效果也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