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滑块螺栓要取不同方向配置?

楼主(2017-03-19):
如下图,为什么滑块螺栓要取不同方向配置?请大神解答!

网友:
从图中可以看到,如果螺栓不从上串进去,能安装和拧紧吗?
很多场合并没有说这螺栓非得这样哪样装。
如果两侧也从上装,哪请问,开沉孔太靠边了,不美观。

网友:
这图可以进教科书了。

网友:
楼主亲自拧一下螺丝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就为了美观加方便拧螺丝吧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 美观我是考虑到了 主要是不知道这样锁螺丝是不是有力学或者什么功能性的考量 想向各位大神请教

网友:
哪个无聊的人设计的,还是有结构上的原因不在把螺丝放在同一面

网友:
工艺,装配考虑。所以这样设计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