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志

楼主(2017-03-19):
分别是16号十七号十八号的工作日志。下面的图片不清晰,大家不要看了,以下是复制过来的   ………………………………………………………………………………………………···································································今天客户来看了下设备,据说下周三出货。 客户说了一些问题,以下:上盖和下盖有一边有扣不紧的情况,给了个解决方法好像是,盘子的一边垫点东西,防止压歪蹭齿轮轴以及扣不紧。     还有电路板涂油为了防止压着手,加个防护罩,还需加个夹紧定位的东西。     电路板焊接操作台防止载具动作夹手,需要加个小光栅。     电路板焊接操作台载具直接扔进滑道有问题,需要预留出进手的位置,这个问题基本解决,将铁板割掉了一块,还没有加上定位的硅胶。     设备每次放马达五盘,为了让它放柳盘料报警,需要加个感应器。     机械臂放马达的门上加感应器,防止手臂碰到人。     热风枪的控制器移到操作台上方的柜子里,并且将将烙铁温度显示屏掉头,便于遥控调整参数,这个电工今天在解决,还没完工。(3.16)   ······························································································································                                                                      昨天日志写了一些问题,今天公司也整理出了文件,我漏掉几条,如下:工位桌台面增加不锈钢包边,这个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CCD检测涂油工位防护罩没有完全包裹。         根据公司下发的文件重新描述昨天第一个提到的上盖和下盖扣不紧的情况,如下:预装壳体工位之前为了上壳在流线移动时不掉下来,有意做加工件让一个扣先扣住,但是上壳会倾斜一边,客户担心上下壳组装会擦伤里面电刷。改善方法:设计工位改善,自动化人员调试。关于这个问题要补充的是,壳体载具让位不够,不便人员放产品;壳体接插件位置没有支撑容易导致压装不到位。        今天另外解决了两个个昨天没有提到的问题,放上壳和电路板工位以及齿轮工位加灯,并没完成,还有马达空盘投放位置加了阻挡。 今天解决的其他问题:PCB板涂油工位加了定位,移动热风枪控制器和显示屏已基本完成;载具让位和支撑的问题机加工正在解决;焊接设备流道让位不够已基本解决,割掉了一截挡片,还需加些定位硅胶。     (3.17)                                                                                                    ………………!…………………………………………………  ··················································································································         工位加灯基本完成,马达上料工位加了型材阻挡,昨天并没有完成。CCD检测涂油工位防护罩上移了位置,还没加盖。热风枪控制器上移基本完成。       焊接流道还没有安装光栅和防护罩。       壳体载具让位已完成,壳体接插件位置,只打了孔,还没有安装镶块。       组装壳体时,压上壳倾斜一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也没看到方案。       取马达工位增加安全门开关问题还没解决,据说开关已买。 (3.18)

楼主:
     上面的图片不清晰现在重新发一下,复制过来的   ………………………………………………………………………………………………···································································今天客户来看了下设备,据说下周三出货。 客户说了一些问题,以下:上盖和下盖有一边有扣不紧的情况,给了个解决方法好像是,盘子的一边垫点东西,防止压歪蹭齿轮轴以及扣不紧。     还有电路板涂油为了防止压着手,加个防护罩,还需加个夹紧定位的东西。     电路板焊接操作台防止载具动作夹手,需要加个小光栅。     电路板焊接操作台载具直接扔进滑道有问题,需要预留出进手的位置,这个问题基本解决,将铁板割掉了一块,还没有加上定位的硅胶。     设备每次放马达五盘,为了让它放柳盘料报警,需要加个感应器。     机械臂放马达的门上加感应器,防止手臂碰到人。     热风枪的控制器移到操作台上方的柜子里,并且将将烙铁温度显示屏掉头,便于遥控调整参数,这个电工今天在解决,还没完工。(3.16)   ······························································································································                                                                      昨天日志写了一些问题,今天公司也整理出了文件,我漏掉几条,如下:工位桌台面增加不锈钢包边,这个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CCD检测涂油工位防护罩没有完全包裹。         根据公司下发的文件重新描述昨天第一个提到的上盖和下盖扣不紧的情况,如下:预装壳体工位之前为了上壳在流线移动时不掉下来,有意做加工件让一个扣先扣住,但是上壳会倾斜一边,客户担心上下壳组装会擦伤里面电刷。改善方法:设计工位改善,自动化人员调试。关于这个问题要补充的是,壳体载具让位不够,不便人员放产品;壳体接插件位置没有支撑容易导致压装不到位。        今天另外解决了两个个昨天没有提到的问题,放上壳和电路板工位以及齿轮工位加灯,并没完成,还有马达空盘投放位置加了阻挡。 今天解决的其他问题:PCB板涂油工位加了定位,移动热风枪控制器和显示屏已基本完成;载具让位和支撑的问题机加工正在解决;焊接设备流道让位不够已基本解决,割掉了一截挡片,还需加些定位硅胶。     (3.17)                                                                                                    ………………!…………………………………………………  ··················································································································         工位加灯基本完成,马达上料工位加了型材阻挡,昨天并没有完成。CCD检测涂油工位防护罩上移了位置,还没加盖。热风枪控制器上移基本完成。       焊接流道还没有安装光栅和防护罩。       壳体载具让位已完成,壳体接插件位置,只打了孔,还没有安装镶块。       组装壳体时,压上壳倾斜一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也没看到方案。       取马达工位增加安全门开关问题还没解决,据说开关已买。 (3.18)

网友:
能写天天自然好,天天能写更可贵

网友:
工作日志 是个好习惯。
尤其是一些结构,选型,计算记下来很有用。

网友:
工作日志要天天写,养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