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散热器的液压马达的选型

楼主(2017-03-19):
现在想在一辆工程车上加一个散热器,液压马达控制,想问一下,这个液压马达该如何选,我需要给厂家提供什么参数啊

网友A:
3,

1,首先是散热功率。
2,二是你散热器的具体型号规格(额定转速,流量,功率,扭矩等)
3,总之首先得计算选出散热器来,再确定马达参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是散热功率。
2,二是你散热器的具体型号规格(额定转速,流量,功率,扭矩等)
3,总之首先得计 ...

请问一下,散热器的散热功率该怎么确定啊,还有您提到的额定转速,流量,功率,扭矩该怎么计算啊

网友(点评):
散热无非就是油温高,单位时间内要将单位体积油温降到一定范围内,要实现这个就得选合适的散热器。

网友(点评):
工程机械一般都是风冷散热器,多半也是由液压马达带动风扇风冷。

网友(点评):
找个风冷散热器的样本看看自然就会明白。

网友(点评):
有些厂家风冷散热器自带液压马达。你只要提供散热功率就行。

网友B:
就一个散热器,选最小型号规格的BMM8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散热器,选最小型号规格的BMM8就可以了。

各位有相关风冷散热器的样本吗

网友(点评):
你不是要本液压马达吗,这是最小规格,输出最大功率可达1.5Kw。散热器直接联系厂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有相关风冷散热器的样本吗

能提供一份样本供小弟学习一下吗,也方便业务联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