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计算之重物升降具体过程

楼主(2017-03-19):
由于最近正好给自己做一款连杆相关计算的小软件,看到这题目正好拿来练手,以便完善我的工具。
xiaobing86203的问题引用:
http://www.cmiw.cn/thread-481677-1-1.html

现有的电机负载转矩计算方法,其中垂直直线运动轴的计算都是依附在滚珠丝杆上面,即使负载的产品很重,因为有丝杆在也能抵消一些重力;若没有丝杆,重物垂直升降,那电机扭矩该如何计算?

       最近在设计振动试验设备,在做原理方案时,重物要直接升降运动,因之前的设计都是有丝杆做为介质,这次没了丝杆反而不知道如何计算了?哪位大神给支个招~

(PS:我这边初步做了下分析,结果要升降这个重物的扭矩要370牛米,算出来这么大的力把我吓一跳,感觉太不准了)

由于本来是想通过回复的方式,但是回帖没办法直接插入图片,请允许我领外立一个主题,顺变增加一下我的主题数。

由于不知道更多的信息,我将做一些假设。
1.假设电机匀速运动,速度为10rad/s
2.忽略摩擦
3.零件尺寸通过临摹图片获得,由于是二维图,零件厚度我们假设为20mm,材料均为304。

通过建模获取相关零件参数,统计如下。
1.转盘半径150mm,厚度20mm,质量11.31kg,转动惯量127234.502kg.mm^2(质心)
2.中间连杆长度300mm(孔中心距260mm),厚度20mm,质量2.343kg,转动惯量17542.737kg.mm^2(质心)
3.平台 质量281.844kg
大致的输入数据已经齐了,打开我的小工具,并建立模型并输入相关数据。
得到数据,导入EXCEL(主要是便于观察数据)
大致计算已经完成。
系统转动惯量与具体的运动方式无关,但是转矩与你电机运动的运动规律确切相关,以上得到的转矩为假设以10rad/s匀速运动而需要的扭矩。
不同的运动规律需要的转矩是不一样的,另外系统等效惯量与需要的扭矩为驱动盘位置的函数,具体可见以上曲线图。
以前计算过程,如果与各位大神计算的有出入,望请指导。谢谢!

网友:
期待楼主的小工具!

网友A:
楼主厉害了,问下横坐标是角度吧?大概是转一圈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了,问下横坐标是角度吧?大概是转一圈的数据?

是的,逆时针旋转一周
PS,原来回复也是可以上传图片的,哈哈!
点评不能!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
期待楼主的小软件

网友B:
感谢楼主专业精湛的对应。
感觉,匀速转动时转矩,与其相比,启动加速或减速时需要的转矩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专业精湛的对应。
感觉,匀速转动时转矩,与其相比,启动加速或减速时需要的转矩更大。

那是肯定的!
这是问什么在伺服电机选型计算里面有1/3法则的原因,那也只是个大概!
实际运用中我们的加速时间很短,加速度就很大,大概可以这样看T=J*alpha ,等效惯量是哪个位置函数,再乘以一个很大的加速度,那么需要转矩就更加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肯定的!
这是问什么在伺服电机选型计算里面有1/3法则的原因,那也只是个大概!
实际运用中我们的 ...

谢谢回复。印象中加速时一般很少会做匀加速运动,比如做单弦运动,然后求其中的加速度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印象中加速时一般很少会做匀加速运动,比如做单弦运动,然后求其中的加速度最大值。

可以选择加速方式,甚至可以让伺服电机按你规定的运动规律来走,都可以的。
具体做电机选型计算的时候,可以使用粗略的方式来计算。
T=J系统等效惯量*最大加速度
这个是为什么我把系统等效惯量也列了出来,便于楼主使用,而匀速运动是我假设的,实际用不到的,只是让大家有个感觉,这个转矩不是恒定的是转盘位置的一个函数。
问题的题主,到是可以使用我第一张图,也就是系统等效惯量。有了系统等效惯量的最大值后乘以最大的加速度,就可以粗略的求得需要的最大扭矩了。
如果是伺服选型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惯量匹配的问题。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您的细致解释。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选择加速方式,甚至可以让伺服电机按你规定的运动规律来走,都可以的。
具体做电机选型计算的时候, ...

不客气,有说错的地方,还肯请指教

网友C:
楼主大侠厉害了!感谢你的详细计算说明。我再根据你的帖子认真学习下

网友:
期待楼主的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大侠厉害了!感谢你的详细计算说明。我再根据你的帖子认真学习下

对你有用的部份是那个系统等效惯量,你自己设定一下你加速时间和要达到的速度后就知道你要的加速度了,再乘以那个系统等效惯量的最大值,就可以知道你需要的扭矩的最大值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感谢大神指点,仔细学习!

网友:
力求楼主小工具

网友:
看来楼主的分析过程,有两个地方不太明白先从假设说起,分析是否考虑重力作用。
其次:
1.如果不考虑重力,整个结构关于竖直轴是完全对称的,既然等效只和转角有关,为啥不是对称的?
2.能否解释一下圈里面那个波峰波谷的物理含义,就是如何产生这一现象的?

网友(点评):
这段时间太忙,很少上来。 我大概回答一下你的疑问。 1.分析已经考虑了重力。 2.波峰中的扭矩为0的第二个点,正好是物体的最高点。关于为什么出现波峰,请考虑机构的急回特性,加上我们设定要求电机是按10rad/s

网友(点评):
匀速运转的情况和重力作用在平台上。你仔细分析一下就明白为什么了。扭矩示意图正确无误。

网友:
软件是什么?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谢谢版主 学习一下

网友:
看不是很明白,跟着大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