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桥冷却的问题

楼主(2017-03-19):
做过一个辅助运输车,德纳车桥,需要强制冷却,现在我的做法是将制动系统充液阀O口的油引至车桥冷却,但现在很多车桥密封坏掉,猜测是O口流量太大导致(制动泵20ml/r,车桥冷却压力为0.7bar),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如果是流量太大,加一个节流阀是否可行,还有,加上节流阀,阀前后压力是否相同

网友:
1,不清楚楼主这里冷却后是如何回油的。
2,就现有来看是流量过大的原因。
3,加节流阀前后压力不同,要溢流。

楼主:
就是说加节流阀的话,阀后压力会大于阀前压力是吧

网友A:
节流阀我们经常用到,其原理为;节流阀前后压力可能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流阀我们经常用到,其原理为;节流阀前后压力可能有差异,但流量不存在差异

流量不存在差异谈何节流

网友(2024-04-05):
车桥密封件扛不住7个气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