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尺寸的计算

楼主(2017-03-19):
钣金的展开尺寸大家一般都是如何计算,现在我们做图纸的时候一般都是用CATIA做钣金展开图,但车间师傅们都是直接计算,想问一下,这个钣金展开尺寸该如何计算啊

网友A:
   CATIA怎么展开,有K因子或者折弯扣除的数值么。

网友:
同求,我们用的每次设定的K因子大都为0.37,我也是醉了

网友(点评):
K因子是多少 折弯的是什么材质 厚度 还有折弯用什么样的刀。

网友:
creo用的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折弯表,是否需要?

网友:
车间师傅们都是用BD折弯扣除法直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IA怎么展开,有K因子或者折弯扣除的数值么。

也就是利用钣金模块进行二维视图展开,估计会有一定的误差吧

网友:
每个软件都有钣金功能;当你在设计这个零件时,采用钣金模拟,参数设计,完成后都是可以自动展开的。

网友B:
直角折弯有经验计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角折弯有经验计算法

能详细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