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半式可装卸螺母,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7-03-19):
有一种螺母可以快速装卸,应该是两半式,按一下可以直接从螺杆上抽出,不按时可以旋紧,叫什么名字,螺纹应该是矩形螺纹,按压处应该有弹簧复位,求这种螺母名字。

网友:
没有照片么?我只见过机床上用的【开合螺母】还有山地车用的【快拆螺母】,其他的坐等大侠解惑了

网友:
坐等看图片,矩形螺纹的

楼主:
我也没见过  只是听说过  求图片名称

网友:
应该是开合螺母

网友:
好像是 无齿锯上的吧?以前见到过

网友:
开合螺母如何实现张开和闭合 ?
http://www.cmiw.cn/thread-476593-1-1.html

网友:
4S店的轮胎动平衡机上轮胎的锁紧与松出应该就是这样的螺母,可惜从来没细看过。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金属里面就一个铁片,铁皮卡到螺纹槽里就可以选择紧固,铁片按起来就可以直接拔出来,没见过有标准件的,都自己加工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这种,上个月我们刚好有设备坏了,买了两套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