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杠上工作台与工作物的惯性惯量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7-03-19):
东方马达给的资料是以下图一,图二

但是这个公式有考虑重物的质心高度问题吗?
比如这个重物是这样的,如图三

网友:
质心高度与惯性惯量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啊,所以开了个贴问一下

网友:
这种结构应该是忽略楼主所说的质心高度的。

网友(点评):
2#说的,质心高度与惯量有关吗? 到底答案是什么

网友:
水平运动是不考虑质心的;若是垂直升降运动要考虑

网友(点评):
惯量啊?为什么水平不用考虑呢

网友: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网友(点评):
湿人一去不复返。

网友:
这个还真不确定有没有影响,反正我一直就是这样计算的,最终计算留点余量应该就ok了吧?

网友(点评):
你在哪一步计算的时候留了余量,留了多少余量

网友:
转动惯量J=∑MR2是不能等效质心的

网友:
/*/////***//
首先当平台平稳运行并停下来的一瞬间,平台速度为0,而物体的瞬时速度不为零。
二者之间就会产生相对位移的趋势。这个摩擦力可以简化为质心来的力和力偶(F*H)和物体质心的一个初速度。
可见这个矩可能使物体转动,想转动,物体转动的支点在棱边,由于有重力矩。所以不一定能转得起来。
可见这个物体越高,越容易转动。
另一个运动就是水平方向的变速运动,它是一定会发生的。能跑多远。可参考动能定理。

网友A:
另外转动惯量,对质心和对其它轴线,应该涉及平行轴移轴定理。
不一定是绕质心轴线的转动惯量哦。高中的时候就学过了。

网友(点评):
如果质心位置很高的话,在运动时,相当于惯性很大,丝杠停止时,物体还要往前冲。 如果质心位置很低的话,应该惯性相对来说要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转动惯量,对质心和对其它轴线,应该涉及平行轴移轴定理。
不一定是绕质心轴线的转动惯量哦。高中的时 ...

惯性只与质量有关。这在物体停下来之后就只有质量力没有外力。你纠结什么,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老是提惯性。
除非你用外力对物体做功,改变物体的原有状态,你再谈惯性吧。
轻的东西容易推动,刹住;
转动惯量小的东西,容易止转和启动。

网友:
质心高,启动停止的时候,惯性力相对于固定点的扭矩会不同,但是惯性力是不变的
这个扭矩是由直线导轨等负载的,所以在丝杠计算中只需要考虑惯性力

网友:
再加上丝杠的转动惯量

网友(2024-01-26):
|茉莉素馨发表于 03-21 20:49质心高,启动停止的时候,惯性力相对于固定点的扭矩会不同,但是惯性力是不变的

这个扭矩是由直线导轨等负载的,所以在丝杠计算中只需要考虑惯性力
受教了,还在考虑同步带加导轨,高度太高了有没有影响,茅塞顿开呀。

网友:
大侠,这个直线运动的转动惯量是等效的吧,想不明白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