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花键连接轴结构是否可行?

楼主(2017-03-19):
花键轴向固定先不考虑
请教 轴向力基本为0 径向力约500N  转速2800
   花键连接轴结构是否可行 若可行需要哪些注意的地方?
   花键中空部分是否只要考虑 内花键强度即可?
求指点
PS:外花键图中结构存在错误 暂时只考虑链接的合理性

草图

草图

网友A:
1,普通2.5米立车上W轴就是这结构,没问题放心用,其实买联轴器方便
2,三点;
(1)花键不是你这样的,槽是凹下去的,
(2)中间开退刀槽
(3)加紧定螺钉

网友B:
你这样连接花键套会轴向窜动,最好花键套固定在一端,另一端可伸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连接花键套会轴向窜动,最好花键套固定在一端,另一端可伸缩

有考虑的到这个问题,第一句就说明了,暂不考虑轴向固定问题
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普通2.5米立车上W轴就是这结构,没问题放心用,其实买联轴器方便。
2,三点;
(1)花键不是你这样 ...

    曾考虑使用联轴器,需要经常拆装更换一个易损部件且该部件孔径不宜过大 所以考虑使用花键来连接
    1.谢谢指正,第一次使用到外花键,以后会注意
    2.内花键中间是有退刀槽的,做草图时候直接拉伸了一下 没具体画出来
另:转速2800 情况下紧定螺钉是否有存在松动的可能(轴向基本不受力)? 且需经常性拆卸
    谢谢详细指正!

网友(点评):
那就一端紧定螺钉,钢丝绑紧,另一端活动

网友C:
联轴器两端只插入20毫米,是不是小了些,为什么不设计成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轴器两端只插入20毫米,是不是小了些,为什么不设计成30?

只是草图还未具体校核强度。现在要压缩轴长,具体长度以校核强度后结果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考虑的到这个问题,第一句就说明了,暂不考虑轴向固定问题
还是谢谢!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鼓形齿式联轴器就是这种结构,应用就很广泛

网友:
这样设计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D:
花键连接传动,其实和齿轮传动没有什么区别,强度够了就行,至于安装上的东西,只要是搞设计的都有自己的一套设计安装方式,建议花键轴调质处理后,在花键部分高频淬火,淬火深度3-5mm,后精修齿形,就行了。

网友:
何苦两轴一套?还是想想办法做成一轴一套吧。

网友E:
花键制作方便了,但是
对于非标设计,同心度要求一下子提高了,安装难度倍增,本来几分钟搞定的事,你这个反复调正至少二小时。弄得不合适还要修配键槽部分才成,算起综合成本,那是亏大了。
为此,建议采取二节法兰螺钉组合。

网友:
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花键制作方便了,但是
对于非标设计,同心度要求一下子提高了,安装难度倍增,本来几分钟搞定的事,你这个 ...

二节法兰螺钉组合?
初次听说,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么,百度不出来,我这个机构要求轴和轴之间间隙最低60mm同时连接要求拆卸方便,且不能尺寸不能比轴大太多,需要装配损耗件

网友(点评):
就是左右二件的联轴器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键连接传动,其实和齿轮传动没有什么区别,强度够了就行,至于安装上的东西,只要是搞设计的都有自己的一 ...

谢谢 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