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的自动上料装置怎么设计

楼主(2017-03-20):
图片中这款盖形螺母,S边尺寸为36,单重为0.14Kg,要使它口子朝上,一个一个地进入加工夹具,这个自动上料装置怎么设计好?

网友:
利用S边导向

网友:
用网孔板+振动盘的组合怎么样?

网友:
我来听听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采用振动盘输出后,再机械手去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采用振动盘输出后,再机械手去抓取

关键是如何顺利地摆放到那个夹具穴位上去,然后再进行更换产品毛坯的问题

网友:
采取磁铁吸进吸出

网友:
振动盘+挂钩导向,同向后夹取

网友:
振动盘+机械手?

网友B:
这面弄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面弄效果很好

那么,螺母从那个小的米黄色桶落下去又怎么确保口子朝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螺母从那个小的米黄色桶落下去又怎么确保口子朝上呢?

做个导槽就好了

网友(2017-04-25):
振动筛加网孔板,批量大了真可以用。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还是无法实现字码在同一个方向啊

网友:
排好序后怎么放于夹位中,定位锁紧?

网友:
10楼的方案比较好,只需要在出口的地方加个导槽,出口后就一个一个排好了

网友:
振动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面弄效果很好

高大上

网友(2017-07-10):
引用 网友B:
这面弄效果很好

可以用振动盘,可以用网孔板,。说到网孔板,我们部门一个吹牛大王说网孔板是他发明的,是他9几年发明的
我都帮他不好意思!!!

网友:
振动盘,加一个分隔板,一个一个的送过去,有钱可以做一个机械手

网友:
振动盘加直振送到指定位置,振动盘的话给产品到厂家人家会设计,再用一个气缸的组立机械手抓取,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C(2018-08-23):
如果想快速大量上料的话可以从重心方面考虑

网友(2019-05-10):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快速大量上料的话可以从重心方面考虑

塑料瓶盖的自动上料方式,网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