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转cad文件出现文字向右偏移,怎么解决?

楼主(2017-03-20):
今天第一次转cad,但是文字向右偏了,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求问,百度了一下要修改什么映射文件,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什么映射,是字体不对,转换时用txt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映射,是字体不对,转换时用txt字体

字体选项有TrueType,没有txt选项啊?

网友:
是,字体问题。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是字体问题。
还要关注一下,转换。
首先,你要确认,你在SW工程图里字体是什么。比如我汉字用仿宋_GB2312、标注用Times New Roman。GB里面好像规定的是长仿宋。
转换时候字体选True那个,线条选CAD标准。转换可以线性规定映射

最关键的一步
找到TXT格式的
ttfontratiomap、drawfontmap
两个分别对应上面的转换字体,
就是True...对应ttfontratiomap,参照他的格式,写上你的字体:Times New Roman;0.7     仿宋_GB2312;0.9
比例可以自己调,多弄几次看看效果,0.7和0.9是我用的。
如果在另存时候,字体选CAD标准,就用drawfontmap,也是参照他的写就写。

这样就哦了。但是还会存在其他问题。比如标注里面可能出现汉字,我还是规定的Times New Roman字体,很丑;几何公差经常是斜线,不是那种拐角的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是字体问题。
还要关注一下,转换。
首先,你要确认,你在SW工程图里字体是什么。比如我汉字 ...

谢谢!还是字体问题,貌似用汉仪长方字体偏移大,用仿宋好一点,还有对齐方式和映射改改就大致ok,又学到了

网友(2019-07-28):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字体问题,貌似用汉仪长方字体偏移大,用仿宋好一点,还有对齐方式和映射改改就大致ok,又学到 ...

对头:
1.如果偏移的比较多,就要将模板中文字的对齐方式设为靠右;并且适当调节该文字文本框的位置;
2.如果偏移不是很多,就可以修改映射文件的比例缩放系数;
已完美解决!

网友(2022-08-20):
我现在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3-01-13):
除了偏移对齐方式,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毕竟偏移以后SW标题栏是偏的,看着也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