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密封泄露问题

楼主(2017-03-20):
大侠们好,请教一下,密封性能≤10-8 mbar•1/s是什么意思?通俗一点讲,然后什么样的实验能检测出来?谢谢!

网友:
压力降速率吧

网友(点评):
要捡地化就用压力表+计时器(手表、电子表,,,,都可以)

网友(点评):
也就大约一分钟掉0.5kg/cm2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重要就是检验从哪开始,1个bar,2个bar还是几个,技术要求当中应明确标出。

网友:
这个可以用检漏仪的。

网友:
10-8 mbar•1/s应该是每秒钟的泄漏率,建议楼主采用如下压力传感器检测

网友:
这是漏率,比如我们做的真空设备,用的真空泵抽真空、氦质谱检漏仪检测漏率

网友:
10-8 mbar•1/s是每秒下降9毫帕

网友:
5楼是正解

网友:
不是很清楚么,这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压力降,这个压降要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2022-04-07):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