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中的机械运动

楼主(2017-03-20):
最近有个项目,带齿轮的结构要在真空中进行运动,我有一些迷惑,真空中的机械运动跟有空气环境下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在真空条件下运行,结构的润滑是不是会发生变化,没有了一些阻力,那结构自身旋转是不是速度会变快?

网友:
超高真空中不能有润滑的

网友:
摩擦热无法散失

网友:
真空环境中对应的油脂沸点低于环境温度或工作温度时,油脂沸腾蒸发,润滑条件恶化,真空度也会降低,所以温度是要与真空度同时考虑的因素。

网友:
真空是负压,按照这个原则再去分析问题吧

网友A:
会不会象月球上那样失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象月球上那样失重?

是真空,不是失重,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
我玩过真空中的机械,呵呵。润滑要看什么方式,没这么恐怖的。

网友:
找本真空设计手册 会有相关的条条框框的介绍

网友:
比如航天机械都是在真空中运转的,采用的是蒸发性极小的润滑剂。这是因为在大气中摩擦系数最大也只有1-2左右,而真空中的摩擦系数可到10-3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真空,不是失重,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