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安装

楼主(2017-03-20):
各位大侠:
      请问如何在安装的过程中消除齿轮齿条的背隙 , 谢谢

网友:
1,齿轮精度定了,安装中心距定了,装配啥都干不了。
2,只能靠结构消隙,比如:双轮结构消隙。

网友(点评):
齿条和齿轮的安装间隙(BACKLASH)是必须的,百分表的齿条和齿轮啮合间隙的调整或检查方法是固定齿条,顺时针拨动百分表指针,要求指针摆动范围是3-8个刻度

网友:
百度一下,有很多办法。

网友:
非标设计中,基本上通过齿条下面加设计一块调整垫板来修配完成

网友:
齿轮一剖为2

网友:
齿轮与齿条的啮合间隙的调整与测量很关键。间隙过大会产生噪声与传动精度降低。间隙过小齿轮会啮合太紧,会产生很大的阻力,影响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