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镀硬铬

楼主(2017-03-20):
铝件镀硬铬这个工艺普遍吗,成本是否高,镀完后会不会容易脱落

网友A:
像自动化行业用的配件铝托导轨,上面就有一层硬铬层的;在比如,跑车的铝轮毂就都是镀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自动化行业用的配件铝托导轨,上面就有一层硬铬层的;在比如,跑车的铝轮毂就都是镀铬的。

网友:
工艺普遍,成本相对较高,不会脱落

网友:
电镀有镀硬铬和软铬的区别,硬的为了提升硬度 软的一般是为了光洁度 看看楼主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了 电镀的成本是略高的

网友:
只是起装饰作用,都差不多的

楼主:
主要功能是要耐磨,原来是钢材,要减重

网友:
其实提高铝件的硬度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表面处理方法:硬质阳极氧化。
我之前设计的导轨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提高硬度和耐磨度;
这种处理方法在显微镜下观察表面组织可以在铝件表面形成蜂窝状,涂覆oil后,在表面形成耐磨的油层 ;增加耐磨性;

网友:
如果将铝件表面氧化膜去除效果好的话,电镀效果还是可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