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伺服系统及配件选用咨询

楼主(2017-03-20):
      因最近在设计振动试验台,开始考虑成本选用电机偏心轮原理,但经过社区探讨与大侠们的建议计算出的扭矩较大,无法选用电机做为动力,所以改为液压伺服系统,打算做成如下图所示型式:

       之前只接触过液压站与液压缸;但伺服液压系统头一次选用,网上找了下,产品售货渠道与资料很少,特此发帖咨询社区大侠:
       1、伺服液压缸有哪些品牌(首选国产);
       2、负载500kg,运行最高频率达到300HZ,产生的加速度最大为5G;
       3、能否提供售货渠道与技术咨询联系方式。

网友A:
300Hz频率好高啊,常规伺服阀的响应速度也就在5-10ms水平,液压貌似很难达到。不知道非标高级阀是否有符合标准的,希望有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Hz频率好高啊,常规伺服阀的响应速度也就在5-10ms水平,液压貌似很难达到。不知道非标高级阀是否有符合 ...

那大侠,通常情况下频率是多少?这个值是可以降低的

网友A:
就按10ms是单边响应,一个来回的话最长是4倍也就是40ms,这样频率大概在25HZ。
我刚刚也在学习您其他板块的帖子,抱歉没有最终看到需要多少力矩,如果是http://www.cmiw.cn/thread-481677-1-1.html这个帖子中计算的370Nm的话,也可以采用摆线液压马达,实现300rpm的转速和370Nm的扭矩输出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按10ms是单边响应,一个来回的话最长是4倍也就是40ms,这样频率大概在25HZ。
我刚刚也在学习您其他板块 ...

感谢大侠给的好建议,我这边再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