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一个好用的SOLIDWORKS材料明细表

楼主(2017-03-20):
SOLIDWORKS出工程图,很多装配体套装配体。列表的时候,有的装配体目录下面会有空白项。这样用起来很不方便。

如何制作一个材料明细表模板,没有这些空白项目呢?

网友A:
不嫌麻烦的话,自己做个EX的表格,再导入进去。很整齐,就是费时间,不想系统自动的,可以一键生成。

网友:
根据自己具体需要修改模板,下次直接调用,导出直接生成BOM。空白项一般都是外购件可以在导出的时候用在外购件BOM上,也可删掉。

网友B:
空很正常,因为没有链接到零件属性上

网友:
先自己编制一个,再导出模版。

网友C:
在表格选项里选择“仅限顶层”,应该不会有这个空白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表格选项里选择“仅限顶层”,应该不会有这个空白问题吧。

有时候很大的装配体有很多小装配体组成,而且有的装配体还不只一层。这时如果只限顶层,就有很多小零件不能出现在BOM表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嫌麻烦的话,自己做个EX的表格,再导入进去。很整齐,就是费时间,不想系统自动的,可以一键生成。

制作一个表格我会的,问题是连接属性这块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很正常,因为没有链接到零件属性上

有的根本不是装配体的零件也有小标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因为人家天生自带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