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机输出函数形式是什么

楼主(2017-03-20):
多摩川电机以什么函数形式输出,在adams仿真电机

网友A:
一般电机输出函数形式: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机输出函数形式:正弦波

adams中设置旋转副sin(150d*time)对吗,还用加上幅值吗

网友(点评):
adams我不懂,但是电机原理是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adams中设置旋转副sin(150d*time)对吗,还用加上幅值吗

嗯,不知道幅值选多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