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的同步问题

楼主(2017-03-20):
小弟初来乍到,请教大拿关于同步液压缸的问题。
1.液压缸同步性的高低是按行程算的么,比如1MM/米?
2.同步性有高、中、差之分,分别能达到多少,用什么样的技术,大概成本有没有个说法?
我们这非标设备中有个机构难点,我想用同步缸解决(两缸,四导柱控制1400*800的模板上下),这边总工说精度太差,不可靠。

网友A:
感觉同步性应该按位移算吧,比如到达加工点的时候,左缸和右缸的位移差别?
1400×800是模具吧?可以考虑导柱做轨道,一个大油缸来驱动啊,或者一个子母缸驱动,另一个随动进油,大吨位压力机很多这么处理的。

网友:
如果不同步,两个油缸分别加节流阀,把它们调成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同步性应该按位移算吧,比如到达加工点的时候,左缸和右缸的位移差别?
1400×800是模具吧?可以考虑 ...

因为有两套上下动的系统(上模和下模),目前方案基本设定全部放在机架上方,所以空间受限。现在主要纠结的地方在于同步缸到底能达到多少的精度。救命啊

网友B:
您的油缸行程是多少?需要达到的同步精度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两套上下动的系统(上模和下模),目前方案基本设定全部放在机架上方,所以空间受限。现在主要纠结 ...

抱歉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缸2在中间是主动油缸,然后左右绿色各有一个缸1是同步缸?图示是俯视图么?

网友C:
1.我们的设备中有用过类似的东西,每个油缸配个节流阀很不靠谱,同步性很差,经常得调,且同步与否得靠目测,可以说没有精度;
2.在两个油缸进油总油路上安装个同步马达,可靠性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精度还是达不到模具精度的要求;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将油缸吨位,直径做大;

网友(点评):
不对吧 油缸不是气缸啊,一个油路分出2路,同步性很好弄吧,你加个节流阀不是画蛇添足吗

网友:
模板上增加导向轴 ,再机架上增加导套,可以很好的同步。

网友:
很多大型机械,都是4个柱塞缸,一个油泵供油,没听过同步性的问题,液压油压缩率几乎不计

网友:
建议用同步缸, 靠谱, 欢迎咨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我们的设备中有用过类似的东西,每个油缸配个节流阀很不靠谱,同步性很差,经常得调,且同步与否得靠目测 ...

你试试就知道了,不加节流阀根本不能同步,但节流阀只是粗糙的同步,没有精度,我亲自调过同步

网友A:
对的,纯靠节流阀没办法处理。有微量的摩擦阻力区别行程就能相差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缸2在中间是主动油缸,然后左右绿色各有一个缸1是同步缸?图示是俯视图么?

是的,缸1有两个,为同步缸,缸2只有一个。不过两种缸是分别控制的,不存在主动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就知道了,不加节流阀根本不能同步,但节流阀只是粗糙的同步,没有精度,我亲自调过同步

我是不是能理解为油缸做出来不可能同步,同步要靠后续加节流阀粗调……
不过您的这粗糙有多糙啊?100mm的位移,精度差多少,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纯靠节流阀没办法处理。有微量的摩擦阻力区别行程就能相差千里。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么?(话说千里有多少mm,吐槽下,让我心里有个准备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油缸行程是多少?需要达到的同步精度是多少?

行程有1000mm,精度要达到0.5mm,可以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么?(话说千里有多少mm,吐槽下,让我心里有个准备先)

油缸头连接的模具是分体的话,极限是一个油缸走到底,另一个没有动;模具是一体的话,顶住四柱导轨卡死。

话说您的系统就是冲压用的么?

补充内容 (2017-3-23 16:53):
百度文库有天锻1200吨压机的原理图,也是三个缸,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程有1000mm,精度要达到0.5mm,可以做么?

速度慢可以,速度快改变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