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牙粘扣的问题

楼主(2017-03-20):
螺纹牙发生粘扣,如何解决(螺纹牙表面不进行硬化处理)?在硬度上是否应该区别螺母和螺栓的硬度,
螺母和螺栓的硬度是一样合适,还是有差别,差别在多少合适?还有硬度在多少范围内较好?

网友:
螺纹连接设计中我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当螺栓-螺母连接是以牺牲螺母作为代价。

网友:
螺栓螺母材料是一样的么?

网友:
这个我有点印象老师上课的时候也说过你希望螺纹和螺母哪个先断?螺丝断了你怎么拧下来。。当时是这么说的- -

网友:
一是选用了低碳或是很软的且粘性较重的材料,二是螺孔与孔位置太偏,装配时硬把它拧紧去造成粘连。

网友:
我见到的公螺纹和母螺纹的材料一般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