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P288打印机如何清零

楼主(2017-03-20):
佳能MP288打印机如何清零

网友:
以下来自网络:
佳能MP288打印机清零方法:

  1、先按着 停止/重置 键,然后按 电源键 开机(别松开)。按 电源键 不放手的同时,松开 停止/重置 键。

   2、然后再按两下 停止/重置 键。同时松开 电源健和停止/重置 键,

   3、启示完毕,显示为"0"时,再打开软件,再点,clear ink counter(废墨计数清除)里面的main(主废墨垫)。

   4、等机子响应完了,关机再开机,清零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