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薄片加工

楼主(2017-03-20):
请问各位大侠,下图中的工件使用什么材料和工艺制作比较好呢?

网友:
0.5厚,有沉槽,立马想到变形,再一看,平行度0.01,这急弯!
这路我不敢开,坐等老司机。

网友A:
材料的选择得先考虑使用工况而不是加工工艺;要定工艺也要根据批量大小来。平等度和粗糙度的选择也建议楼主再核一下,是不是真有必要这么高。

网友:
难道这个不是进口的东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的选择得先考虑使用工况而不是加工工艺;要定工艺也要根据批量大小来。平等度和粗糙度的选择也建议楼主 ...

正解!

网友:
用超硬材料做还是可以的!只是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冲压,几乎唯一的解决办法。

网友:
平行度要求0.01mm,而且表面粗糙度0.4,要求较高
如果是金属材料的话,是否考虑增加磨床的工序呢

网友:
腐蚀,线切割。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铁氧体材料,用冰冻盘固定住直接铣出来

网友B:
用碾磨的方式  提高平行度和表面光洁度   但是内孔如何加工就不清楚了

网友:
另外,有人回复说用磨床,但这么薄的零件不会变形吗?磨削加工的受力可是不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碾磨的方式  提高平行度和表面光洁度   但是内孔如何加工就不清楚了

内孔可以线割或者激光切割,主要是平面度。中间部分不能有翘曲。

网友:
我们有类似的零件,只不过有4mm厚,平行度0.005,用的进口材料,先车后磨

网友:
粉末要烧结,0.4的表面达不到

网友:
买点塞尺线切割下试试!呵呵

网友:
冲压可以达到±0.01的精度   但是表面光洁度不知道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