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镀铬的颜色不均匀,中间发黄

楼主(2017-03-20):
四周到中间颜色越来越黄。中间的小圈也是镀铬的。完全是三种颜色。

网友:
我个人了解的两种情况:
1、底层为镀铜时,表层镀铬层厚度不均匀,会导致色差;
2、H3BO3含量超标,或导致颜色偏红。

网友:
铬层太薄

网友:
水印、色斑:通常用于表面被污染所引起的不均匀润湿性,使表面上的水膜变的不连续。
颜色暗淡:由于腐蚀而引起的金属或镀层表面色泽的变化(如发暗、失色等)。

网友:
观察角度不同

网友:
可能是中间电流和两段电流不一样

网友:
发黄的地方是因为铬没有镀上去,电镀液的问题

网友:
超声滚压技术(豪克能)代替精磨再去电镀,对镀层均匀稳定很有好处的

网友:
应该是电流大小不一致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