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出来平面度达不到要求,需要怎么改进?

楼主(2017-03-20):
如题,立式加工中心加工大的面,平面度有时会达不到要求。比如要求0.4mm,但实际有时候会超差。

工件:铝合金6系。

谢谢。

网友:
铝合金容易变形,也许不是机床的问题呢

网友:
分享一个经验
首先,你得排除机床本身就达不到加工精度
其次:装夹问题
加工一个大平尺,达不到要求。后来,改变装夹方式。比如支点在4/5处,压在边上。支点和压点选择,看看材料力学。这是一种方法

网友:
铝合金变形很厉害的,需要考虑加工时的走刀方法,和消除工件的变形应力

网友:
分层多次铣,注意工件装夹力度的释放,加工的余量是否合理

网友A:
工件的形状?尺寸?装夹方式?加工工艺?精铣余量?
正常情况来说,超过0.4也太夸张了。

网友:
立式加工中心加工大的面,平面度有时会达不到要求。比如要求0.4mm
这个是工艺问题了吧

网友:
用磨床加工

网友:
建议楼主用直径大点的铣刀盘,转速尽量高些,但机床不能发震,粗铣留0.3-0.5mm余量再进行精加工;刀片要锋利。要直径大点的铣刀盘就是为了容易达到高线速度,光提高转速不加大铣刀盘直径效果不好。精铣的时候要加足量切削液。

网友:
尺寸? 厚度?   松工装前还是松工装后?

网友:
楼上诸位都是大侠,好全面啊

网友:
不是机床不行,是工艺不行

网友:
以上说的都很全面了。铝合金不太了解,不过大的铸件,一般粗加工完了之后,重新装夹进行精加工,让应力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的形状?尺寸?装夹方式?加工工艺?精铣余量?
正常情况来说,超过0.4也太夸张了。

形状为一般性的长方体,比如100*100*20(厚度)的产品,当然也有比这种大很多的。平面度,我少些了一个0,应该是0.04mm,呵呵,见谅。

网友:
0.4mm这么大,明显是卡具给卡变形了,赖机床有点不地道了吧。

网友:
量具问题

网友:
应该是变形

网友:
与工艺关系也大的

网友:
楼主少写个0.。是0.04MM

网友:
大板?多大?0.1就很多了。实在不行在压两下,干到0.02都没问题

网友(2017-05-06):
分两刀,精铣余量留少点。分析夹具原因

网友:
加工大平面0.4都满足不了,那只有换床子了。

网友:
面积大的板材铣削后应力重新分布。往往变形,热处理一下,

网友:
用磨床加工也可以的

网友:
工艺问题   不是机场原因   应力变形;  反复加工  逐步消除应力

网友(点评):
机床原因

网友(2017-06-06):
这个工艺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你说机床铣个平面度有0.4MM,反正我是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