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标机器人求助

楼主(2017-03-21):
各位大侠,现在准备做一个靶标机器人,需要装一个摄像头看到打后的靶数,人性靶标可以旋转,摄像头的结构怎么装比较好呢 考虑用一个广角的,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如下图片的固定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如下图片的固定支架

谢谢 靶标那一块的升降机构包括旋转都弄好了 就差一个摄像头不知道怎么摆放 因为要报靶 想用摄像头看到靶数图传回来

网友B:
摄像头一般在枪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一般在枪侧吧?

那是肯定的

网友:
我见过放在枪管水平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