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电机扭矩要乘什么系数?T=9550P/n

楼主(2017-03-21):
T=9550P/n这个公式好像要乘什么系数??是大于1还是小于1?大侠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系数是不是指的工作过程中的摩擦系数?

网友:
没什么系数。

网友:
电机功率:
电机功率的计算公式:
P=Tn/9550
P: 功率,单位:kW;
T: 转矩,单位:Nm;
n: 转速,单位:r/min;
诸位可能有注意到,在本例中没有关于使用寿命的解说,主要是由于各供应
商提供的产品使用寿命有相当差异的缘故;另外,通常滚珠丝杠的使用寿命规定
为滚珠丝杠的回转次数,所以,使用寿命的分析也是比较简单的,是请诸位自己
找一份样本结合实际的工况条件动手分析。

网友:
楼主是问为什么是9550吗

网友:
通过这个公式可以算出功率P,但这个是理论功率,实际功率还要考虑传动效率和安全系数,所以实际功率当然是理论功率乘以大于1的系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