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非全齿加工

楼主(2017-03-21):
某零件,圆周对称位置各有4齿,齿形为渐开线,其余位置为与齿顶圆等径圆弧,齿端30mm处有轴肩,批量该如何加工,

补充内容 (2017-3-21 15:44):

网友:
要求不清楚。如果只传递运动,最简单的方法:分体式,直接锻造甚至激光切割完成组合

网友:
上图啊,回答能更靠谱些

网友:
数控滚齿机就可以做。

这个视频是瑞士MZ公司的一些产品:

视频中,1分42秒至2分10秒展示了一个双联齿轮轴的加工。
紧接着刀轴有个向下窜刀动作,刀杆上另一个盘铣刀进入工作区域。
刀轴随即前往左侧加工好的齿轮处,忙啥去?  就是去除多余的齿。

就是6分26秒起展示的个样子:

网友:
先车床加工外圆及轴肩部分,然后上滚齿机滚齿

网友:
插齿是不是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