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槽的公差尺寸是多少?

楼主(2017-03-21):
       请教各位大侠指点φ18和φ48的内径和外径配O型圈密封水泥。压力在30个兆帕,O型圈配多大的好,孔的内径和圆管的外径还有放O型圈的槽的公差尺寸是多少?O型圈是放在圆管上面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

网友:
先抛开尺寸,O圈密封形式径向密封和端面密封两种,各自对应动、静两种载荷,公差肯定是不一样的。楼主还是按标准上的要求做选型配置的好

网友:
看下面这个帖子,或许对你有帮助。
https://wenku.baidu.com/view/5fc55df7eff9aef8951e06e6.html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题目是不是有些问题,按你这尺寸内径18,外径48,截面尺寸有15;我这边查机械设计手册查半个小时了,也没找到这种规格的;手册里面都是标准的,比如:O型圈内径18.2,它的截面尺寸只有2.65;如图

网友:
O型圈都是标准的,按照机械手册来查就可以的

网友B:
30个兆帕,好大的压力。你得参照压力容器的相关资料才行。

网友C:
上个图描述一下吧,密封圈是安装在哪个部位的?你这内径外径的有点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图描述一下吧,密封圈是安装在哪个部位的?你这内径外径的有点绕啊。

管子的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个兆帕,好大的压力。你得参照压力容器的相关资料才行。

按照甲方要求,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题目是不是有些问题,按你这尺寸内径18,外径48,截面尺寸有15;我这边查机械设计手册查半个小 ...

网友:
机械手册,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