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减速器齿轮的方式设计三个并列的齿轮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7-03-21):
要设计三个并列的直齿圆柱齿轮,用设计减速器齿轮的方法先设计从电动机输出的两个,最后一个根据设计好的位于中间的惰轮来设计。这样设计会有问题吗?

网友A:
惰轮是两个不互相接触的传动齿轮中间起传递作用的齿轮,同时跟这两个齿轮啮合,用来改变被动齿轮的转动方向,使之与主动齿轮相同,它的作用只是改变转向并不能改变传动比。你现在两个都是接电机的,都是主动力轮,两个电机能同步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惰轮是两个不互相接触的传动齿轮中间起传递作用的齿轮,同时跟这两个齿轮啮合,用来改变被动齿轮的转动方向 ...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按照减速器的办法设计两个齿轮,小齿轮与电动机连接,大齿轮与另一个齿轮啮合,这里被啮合的齿轮就是第三个,第三个就是输出的了。你误会了,没有两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