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 4t的箱体上想开方形孔,有啥好办法没?

楼主(2017-03-21):
目前的方法就是先划线,然后等离子凭手感,
老板觉得无所谓,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垃圾一样,想改变。。
提前激光切割下料的办法是不行。

焊接完成后开孔的办法有没有?孔大小不一。

网友:
不怕费人工就用角磨机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难,因为有的孔长能达到1000mm。

网友:
4MM,先切好再折弯,再焊余下的焊缝。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下料没敢试过。因为箱体大,要两个对焊,折弯不可能那么标准,所以对起来后要调尺寸,先开孔的话担心会被拉变形的。兄台是否曾经这么做过?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先激光下料,至少孔的形状可以保证,只要孔的边理折弯边不小于V型模开口宽度一半就没事。 至于定位尺寸折弯的话,4mm厚的板折一刀公差控制在±0.5内妥妥的,焊接收缩变形要比折弯大并且难控制,算1mm吧

网友:
装控制屏的么?
另外做一块面板,把垃圾开口盖住

或者,等离子切割的时候做好导轨工装

网友(点评):
会装个挡板,但是客户有时候会拿下来啊 哈哈

网友:
板厚4MM?焊接好的产品总重4吨是吗?
气割很好解决的呀,也很方便,

网友(点评):
应该是厚度4mm

网友(点评):
那种气割自动走直线的,叫什么来着一下想不起来了,很灵活,工件比较大的,只要能放平,就可以割。

网友(点评):
便携式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
激光切割的枪头固定不动;找一条导轨固定在板上,然后把箱子锁在导轨的滑块上,这样移动起来就很直了

网友:
先割孔,后焊接,尺寸如果不好掌握,可以慢慢摸索;
割孔后焊接变形,可以增加临时加强筋;
割孔太大,还可以考虑拼焊。

网友:
有那种带小车的等离子,自动走直线的

网友:
仿形切割

网友(2017-04-28):
用半自动切割机,先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