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镀锌的问题

楼主(2017-03-21):
有这么一个辊子,辊皮表面要求镀锌,整体焊后加工的件,这个活我是先机加工完成去镀锌还是应该两端轴头留余量再去镀锌啊,搞不明白了。如果机加工完成去镀锌,两端的轴头能保护上吗。现在寻求镀锌厂家说法不一,如果留余量镀锌后回来好加工吗,各位给点建议啊。

网友:
镀锌后再精加工更好,加工时做好防护就行;蛮大的产品了,产品刚性也不是很好,电镀吊装以及电镀过程中容易产生变形,

网友:
咨询镀锌厂家,这样的辊子在技术要求镀锌厚度的前提下的变形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两轴头留出合适的加工余量;最后以110外圆为基准,精加工两端轴头;

网友:
这么长的轴,0.0同心度很高了。一般来说这种轴的精加工是两顶和鸡心夹头,轴头和轴身光一刀,才能保证同轴度。这样就会把镀锌层劈了,所以建议做好了再镀锌。至于上面说的,夹牢辊体精加工轴头,车床卡盘本身的精度只有10丝左右,难以保证。当然了,你可以用榔头敲,慢慢校正。不过这么大的轴,校正也是很困难。

网友:
你可以先精加工完成后,把两端的轴头用什么东西防护住,这样整体拿去镀锌,轴头就不会被镀上了

网友:
没有搞过这样的。
搞过小轴,镀了以后,用中心孔顶上,哪里需要磨哪里。磨过的位置镀层就没了

网友:
我觉得加工完镀锌好一点,镀锌厂家应该有很多办法可以保护两轴

网友:
镀好在加工, 外发电镀不可控因素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