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线轨道和轴承

楼主(2017-03-21):
直线导轨与直线轴承之间可以混用么?比如南京工艺的导轨能安装SBG滑块么?

网友:
没有精度等要求的话,可以混用。

网友:
是缺心眼还是贵公司缺钱。
公司缺这点钱还做什么产品
你缺心眼那是坑自己,一旦有问题,你承担的起吗

网友:
滑块与导轨型号不同,最好是不要混用,否则导轨不是卡死,就是磨损后间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