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零件批量倒角如何能快速完成

楼主(2017-03-21):
小零件批量倒角,16*6*6mm,cr12 要求八个面都能倒角0.1,求解,用什么方法能快速完成

网友:
倒角机

网友(点评):
倒角机要一个面一个面倒,这个知道

网友:
把零件放到滚筒里滚动去除棱角。

网友A:
楼主确实是倒角0.1而不是去毛刺吗?产品尺寸精度要求如何?批量大小?尺寸一致性如何?材料热处理状态?
去毛刺的方法想必楼主也是知道的,这个不说了,
如果尺寸精度要求不高,批量比较大,尺寸一致性也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参考冲压中的倒角方式,一次可冲出四个边的倒角。

网友B:
4楼大侠说得很有道理,我们汽车厂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是用模具墩出来的,不过墩的是个小R角

网友(点评):
大哥,人家材质Cr12 你敢冷镦?

网友:
毛刺刮刀,虽然手动,但是速度还行

网友:
弄个小夹具,徒手用白钢刀的村边刮吧

网友C:
零件表面粗糙度没有要求的话,可以考虑喷砂处理,一次想喷多少喷多少

网友:
倒角0.1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只是简单的去除棱边,尺寸公差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抛丸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实是倒角0.1而不是去毛刺吗?产品尺寸精度要求如何?批量大小?尺寸一致性如何?材料热处理状态?
 ...

对,倒角就是为了去除毛刺,零件太小,精度很高,要在40倍放大后无毛刺,用冲压方式应该也会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件表面粗糙度没有要求的话,可以考虑喷砂处理,一次想喷多少喷多少

表面不能喷,毛刺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大侠说得很有道理,我们汽车厂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是用模具墩出来的,不过墩的是个小R角

是否能大概说下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