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气缸力够吗?

楼主(2017-03-21):
我要切断0.5MM的钢丝,现在两个刀片刀刃距离是8MM  ,气缸缸径32的 行程5MM的   能切断钢丝吗

网友:
气缸面积压力就可以算出力了吧...

网友A:
气缸48公斤的推力,计算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48公斤的推力,计算一下吧

机械菜鸟。不会算啊

网友B:
两个刀片刀刃距离是8mm,行程5mm,说明两个刃口根本接触不上,怎么能切断钢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菜鸟。不会算啊

钢丝的技术要求不是有抗剪切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刀片刀刃距离是8mm,行程5mm,说明两个刃口根本接触不上,怎么能切断钢丝?

两个行程5  一共就是10了 还要重合2MM呢

网友(点评):
上刀口运动下刀口固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两个刀口都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行程5  一共就是10了 还要重合2MM呢

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刀片刀刃距离是8mm,行程5mm,说明两个刃口根本接触不上,怎么能切断钢丝?

一个行程5,两个气缸就是行程10了。

网友:
0.4Mpa,气缸有32kg的力,作用在刀具上的压强,我认为足够切断0.5mm的钢丝,下面的刀死固定就可以

网友C:
这个我帮你用软件分析了下,是可以剪断的

网友: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两个压力相同的气缸相互作用,和只有一个气缸作用于固定的零件所受的力是一样的啊,完全可以其中一个刀具固定,只保留上边的那个。这样工件加工过程不至于上下移动,更有利于精度

网友D:
我想说的是 滚珠都掉出来了

网友:
这标题,你用两个气缸串联,100个气缸输出的力跟1个气缸是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帮你用软件分析了下,是可以剪断的

这是怎么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的是 滚珠都掉出来了

不要在意细节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怎么分析的

这个是用分析软件Hyper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分析软件HyperWorks

嗯嗯,谢了

网友E:
可以直接买现成的气动剪刀,按照他们的规格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直接买现成的气动剪刀,按照他们的规格来选

看过气动剪刀,没空间位置

网友:
楼上已经有人回答了。剪切只需要一个气缸,另外一个刀片固定。
首先计算气缸推力,约480N,
计算钢丝剪切应力,约2457MPa,查询材料强度。问题不大。

另外,求助应该问怎么计算,至少自己查过资料,不要上来就问结果。而且这个基础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