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液分离的请教

楼主(2017-03-21):
固液分离
需要过滤物质:重量500g左右,面粉状颗粒物。
要求:残留量小于千分之六。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合适的方法或者成品机器可借鉴?谢谢!

网友:
有啊   买台家用净水器 ,往里面灌就行

网友A:
要求没看懂。是需要保留液体还是固体,还是都要保留?500g是固体的质量?

网友B:
液体不知是什么?如果是水这样的物质,用聚四氟乙烯膜进行过滤,就完全能做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没看懂。是需要保留液体还是固体,还是都要保留?500g是固体的质量?

保留颗粒固体,去除液体(固体中可残余),液体带酸度。500g是保留固体的质量。谢谢大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体不知是什么?如果是水这样的物质,用聚四氟乙烯膜进行过滤,就完全能做到100%

液体含一定酸度。

网友(点评):
请问聚四氟乙烯膜一点料都不会粘么?料大小是50微米左右。

网友C:
从原理上讲 ,固液分离过程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沉降分离 ,一是过滤分离。楼主可以采用重力式沉降分离,方法是:带式过滤器,振动筛,格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原理上讲 ,固液分离过程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沉降分离 ,一是过滤分离。楼主可以采用重力式沉降分离,方法 ...

谢谢大侠指点。过滤分离我们现有的方法就是用滤布过滤,但损耗较大。现在想考虑振动沉降分离。

网友:
液体包括其中的酸质是否是可挥发的?固体对环境有什么要求没有?晒盐法/煮盐法ok不?如果能给出液体、酸质、固体的具体名称或者特性就好了,这样出主意完全是瞎猫,奔着死耗子去的……

网友D:
没试过抽真空?

网友:
我们这边很多厂都在生产压滤机。就是用在固液分离的。

网友E:
使用的过滤板都是防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试过抽真空?

抽真空与加正压应该差不多吧,是否必须用滤布,有滤布残余量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的过滤板都是防腐的。

过滤板是否存在堵塞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滤板是否存在堵塞问题呢?

这是成熟产品,已经有30多年的生产历史了。有问题的话早已改进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真空与加正压应该差不多吧,是否必须用滤布,有滤布残余量不好控制。

抽真空还用滤布干什么,直接挥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