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限位结构请教

楼主(2017-03-21):
       如图所示,见到过一些比较精密的结构件上面,好多这种结构。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是怎么做到的,大头螺钉部分非常仔细的看是一体的。请各位前辈指点这种结构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什么材料

网友:
坐等大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

大头螺钉是304不锈钢,板子是铝合金

网友:
螺纹搓丝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不太会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头其实是另外装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头其实是另外装上去的

看不到任何装配痕迹,倒是有加工的痕迹,好像是一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不到任何装配痕迹,倒是有加工的痕迹,好像是一体的!

看不到装配痕迹,是因为零件弄好后表面处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装配痕迹,是因为零件弄好后表面处理过

不锈钢的表面没有处理,装上以后也不好再处理

网友:
加工精度高,配合上去,是看不到缝的

网友C:
图画的不对,中间的孔不是过孔,是螺纹孔。

网友:
要嘛头是用顶丝顶死,要嘛就是过盈配上去的

网友D:
过盈装配上去的。

网友:
孔上应该是有螺纹的

网友:
有种松不脱螺钉,是压铆上去的。

网友E:
崂山道士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画的不对,中间的孔不是过孔,是螺纹孔。

确实是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崂山道士干的

你就这样混的积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盈装配上去的。

麻烦能给详细介绍下吗?是直接压进去还是需要什么辅助工序来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这样混的积分吧

机械是个很乏味的行当,有机会幽它一默又有何妨?

仔细观察那个孔壁,应该能看到浅钱的螺纹。这种螺钉用在怕掉,怕对孔,现场也比较麻烦的场合,与板在另一个场地预装,整个搬到装配现场。螺纹大径略大于孔径,装的时候可略用力旋进,类似自攻螺钉,那个细细的脖子和略大于孔径的螺纹大径,保证螺钉自己掉出来的概率非常小。铝板硬度较低,比较适合这个做法,铜板也可以,换成不锈钢板,还这么做就找死了,弄不好拧一半脖子就断了。

网友(2018-11-27):
關鍵關鍵......
2 v  \  d- u4 S4 E......类似自攻螺钉,那个细细的脖子和略大于孔径的螺纹大径,保证螺钉自己掉出来的概率非常小。铝板硬度较低,比较适合这个做法......

网友:
一般铝压铸件打一个通孔,然后一根螺丝拧进去就可以生成螺纹,这样就是螺纹配合了,你这个孔没有拧螺丝前是通孔,拧过后就是螺纹孔了,

网友:
子母销钉

网友:
对插销钉,子母销钉

网友:
这种螺钉头另外装进去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