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剪螺栓计算

楼主(2017-03-21):
       机械教材上的受剪螺栓的计算都是靠螺栓本身承受剪切力。而实际中很多结构做成腰孔方便调节,利用的只是摩擦力。这种情况下,外力大于摩擦力发生位移,机构就已经破坏了,而螺栓本身还是好的。这种螺栓怎么计算?

网友:
这种就不是受剪螺栓了,按受拉螺栓计算。具体过程教材上都有。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调节完以后,需要一个可调节的挡块来承受剪力。如果要计算,通过摩擦力反算预紧力,再算螺栓的直径。

网友:
受剪螺栓,一般是精度孔。我遇到的腰孔都不是精度孔。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螺栓本身是好的,那说明螺栓材质屈服强度大于锁紧力,自动化机构里面的腰孔是靠螺栓锁紧力固定,加上弹簧垫片,力也是不大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铰制孔螺栓的受力吧。
记得有一种计算方法是预紧情况下,根据提供的摩擦力来计算的。

网友(2021-01-23):
楼主看看手册,预紧力作用下产生的静摩擦力要大于受力,另外你如果担心受挤压也不适合用普通螺栓,可以看看钢结构用高强度螺栓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