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件孔间距有标准么

楼主(2017-03-21):
请问一下 关于机械加工中钻孔孔与孔之间的最小距离 还有攻螺纹后 螺纹线到边 或者到另一螺纹线的最小距离有相关的标准么  百度找了好久也没有啊

网友A:
孔不能打破,相关的配合件不能干涉,
深孔的话要注意孔间距不能太小,不然加工容易出问题,其他的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不能打破,相关的配合件不能干涉,
深孔的话要注意孔间距不能太小,不然加工容易出问题,其他的满足使用 ...

也就是说没有相关的标准 是根据机械加工的经验么????

网友(点评):
根据使用要求,相关件不会发生干涉,匹配配合件的对应尺寸。

网友B:
两孔之间实体尺寸  不要小于孔的半径

网友:
没听说过孔之间有间距标准,只要两个孔之间的距离不影响装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孔之间实体尺寸  不要小于孔的半径

奥  好的  谢谢

网友:
没有具体标准,孔之间的距离要考虑扳手空间,便于装配。孔到边的距离,要考虑强度。

网友(点评):
还有内六角螺栓

网友:
7楼 终结@淡然

网友:
孔孔之间如果非螺纹连接具体规定还真难以找到。我平时设计习惯性以孔径的1.5倍以上来定孔距和孔深下限值的。供参考好用。

网友:
螺纹孔考虑扳手空间就行。实在不行小点也没有问题,比如内六角螺栓。
光孔没有看到标准
以前搞过航空,应该是主要因为疲劳,孔距按极限最小3倍孔径。因为钻孔存在应力集中情况,影响范围1.5倍孔径。
现在搞机械,随意多了,我一般按最小1.5倍孔径定间距。受力太大的零件,拉倒SW估算下应力。

网友C:
满足结构强度要求的同时还要考虑加工、装配要求。

网友D:
楼主说的问题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是没有的,但是模具设计手册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问题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是没有的,但是模具设计手册里面有

问题是我想问的问题 但是模具的那些要求应该是需要满足模具工艺的吧 机械设计手册中没有 可能就是因为要根据加工经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满足结构强度要求的同时还要考虑加工、装配要求。

对 结构强度不能忘了

网友:
楼主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一卷,也就是成大先版的
2-250页的相关内容。公差是按你孔的功用来要求的。
精密的定位销孔距需要计算,要兼顾互换性和定位精度,类似资料网上一大堆。补充说明:不好意思,没看清楼主问题,向误伤的朋友致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想问的问题 但是模具的那些要求应该是需要满足模具工艺的吧 机械设计手册中没有 可能就是因为要 ...

模具只是机械的一部分;它会单独拿出来讲,是因为模具在冲压过程中承受较大的力,为保证螺栓的预紧力,设计时才要求螺孔之间的距离,主要是保证螺孔不要破掉,不能小于最小的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具只是机械的一部分;它会单独拿出来讲,是因为模具在冲压过程中承受较大的力,为保证螺栓的预紧力,设 ...

奥 这样 那应该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