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旋转马达动画制作

楼主(2017-03-21):
各位大侠,solidworks怎么让第一个马达先动,然后第一个马达停止后第二个马达再动,为什么我做的动画第二个马达动时第一个马达还在动,怎么弄,谢谢啦!!!

网友A:
楼主研究一下教程里的时间轴

网友B:
可以调啊,下边的那些菱形就是,通过拉动或者编辑就能够实现

网友C:
  网上找找视频教程 好多教的啊

网友D:
比如说你想要一个马达运行到某个时间停止,你就将那个马达对应的时间坐标拉倒你想要的时间然后右击选择“关闭”就好了。想学个大概一个星期mition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E:
上传一个SW仿真资料,楼主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研究一下教程里的时间轴

谢谢,终于搞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啊,下边的那些菱形就是,通过拉动或者编辑就能够实现

搞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找视频教程 好多教的啊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说你想要一个马达运行到某个时间停止,你就将那个马达对应的时间坐标拉倒你想要的时间然后右击选择“关 ...

就是用你这个搞好的,谢谢,棒棒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传一个SW仿真资料,楼主可参考

这个好,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