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设计过圆筒洗矿机的吗

楼主(2017-03-21):
给料粒度:给料粒度+5mm6%-20049.5%;主要用于造浆。

网友A:
在这里介绍下其工作原理:清洗筒体被四个拖轮支撑,电机带动减速机,大小齿轮带动清洗筒体低速旋转。含有泥团和石粉的矿石自进料口给入,进入旋转的滚筒内,被清洗滚筒内安装有一定角度的耐磨橡胶衬板不断带起抛落,自进料端到出料端移动过程中多次循环,并被顺向或逆向的冲洗水冲涮洗涤,清洗干净的矿石经提升器提升卸入双层锥形筛,分成粗、中、细三个粒级分别排出。含有污泥的废水则通过出料或给料端的带孔挡板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介绍下其工作原理:清洗筒体被四个拖轮支撑,电机带动减速机,大小齿轮带动清洗筒体低速旋转。含有泥 ...

你好,能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邮箱QQ什么的都可以,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能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邮箱QQ什么的都可以,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向你请教。

以前设计过这种圆筒洗矿机,但是它主要用于筛分,入料粒度大,但是这次入料粒度小,而且用于造浆,不知道结构是不是和这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