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种丝杠升降形式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7-03-21):
可以看到这个升降是用同步带轮和丝杠连接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动作的。

网友A:
楼主图片有些看不清,那只能猜测了啊;你这个丝杆是水平运动还是垂直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片有些看不清,那只能猜测了啊;你这个丝杆是水平运动还是垂直运动

看到中间4根黑色的杆柱,那是上下移动的。  周边有4根导向轴,也是上下移动的,我猜测四根黑色的应该是滚珠丝杠,就是不知道如何动作,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片有些看不清,那只能猜测了啊;你这个丝杆是水平运动还是垂直运动

垂直运动

网友:
看不清楚,发个视频或者多发几张照片比较好分析

网友:
多发几个角度的图

网友:
你是不是没找到动力装置?找到电机或减速机

网友:
这种机构 很多做丝杆传动的 都标准化了 不明白 打电话问下。话说你觉得四驱车有几个马达?